[照明] 拆led条形灯

楼主(2025-03-26):
3元多买了个led条形灯,20cm长,里面有24颗小的led灯珠,不知每颗是不是0.5w.透明的外壳比塑料的好一些。
很少用这种超级简单的驱动,用过的朋友说说这种驱动寿命怎样。估计是几天就会si.

网友:
灯珠没贴满

网友:
看这做工,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A:
色温准,不频闪的话,还是可以的,这玩意我看淘宝闲鱼也就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LED坏绝大多数是温度高的原因,散热不行,功率太大。
这个线路板应该是树脂板,如果是铝基板的就散热比较好,这一种掐流控制的,你手机拍一下看闪烁吗?

网友:
这个连接方式不错,e27接口部分改点别的很方便

网友:
3元多的led条形灯,试着降压或者限流吧,这样寿命才会长

网友:
能用1年就赚翻天了

网友:
线性恒流驱动,点亮有频闪。不过这种条形灯创意不错。

网友:
要是铝基板的还能耐用一些

网友:
想要LED寿命长,就需要加强散热和降低电流。

网友:
还是5伏的方便移动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很简陋,估计难用住

网友:
做工不咋地

网友:
至少灯珠多,看空焊盘,有少灯珠简化版。配无频闪好点驱动,或者加电容减少频闪。

楼主(2025-05-28):
引用 网友A:
色温准,不频闪的话,还是可以的,这玩意我看淘宝闲鱼也就几块钱的东西

有频闪.低端地摊货.

网友:
太简化了,易频闪及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