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富贵ESCORT 3136A 台式万用表电流档问题

楼主(2025-03-26):
一台富贵ESCORT 3136A 台式万用表,二极管档总是会长鸣,测试总是卡在0.48V左右长响,怀疑是哪里的转换电路问题,不知道怎么维修,另外10A电流档显示0不能用,其它挡位检测没有问题,就是只有二极管和大电流挡位不行,求助有维修过的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拆开有照片:

网友:
好像大电流档的保险管都没有了吧,当然测不了电流了

网友:
有可能保护电路有击穿的元件。
Ω测试正常吗

网友:
没图纸真的不好修。

网友A:
这个机器图纸资料好找

楼主:
电阻档没问题,MA电流档也是好的,就是二极管和大电流档不行

网友B:
也刚刚300入手一台3136A,成色不错,还没测试。你要用到什么数据我可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图纸资料好找

可以帮忙找一下资料吗  ESCORT-3146A  图纸没找到  多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刚刚300入手一台3136A,成色不错,还没测试。你要用到什么数据我可以提供。。。。。 ...

可以帮忙找一下ESCORT-3146A的资料吗

网友C(2025-04-27):
引用 网友B:
也刚刚300入手一台3136A,成色不错,还没测试。你要用到什么数据我可以提供。。。。。 ...

我的富贵五位半卖了个把月没卖出去。。。。300.。

网友(2025-07-12):
引用 网友C:
我的富贵五位半卖了个把月没卖出去。。。。300.。

你机子状态如何?我正在考虑买一台二手的来用。

网友:
富贵的这款表测试速度慢,每次开机都要手动选择测试速度,默认是慢速。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