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这个固态牛逼了,混编颗粒!

楼主(2025-03-26):
SSDSCKKW360H6,因为能看到颗粒和主控,我就一直找这个开卡工具,找了一下午也不行,后来我说撕开贴纸看看吧,艹,俩个同品牌不同型号闪存颗粒,绝了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内存芯片拆修的小黄鱼上大把

网友:
不奇怪,这个是我刚做的:

网友:
id相同的不算混编吧,,这样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盘很常见哈。还有180G的120+60。你这个是240+120。HY 16nm TLC
英特尔的盘主控有可能是加密的。看看ID是否能正常读取到。

网友:
64+32mlc开128tlc的,多了

网友A:
同制程不同容量而已,不稀奇。
我见过一个盘3个型号颗粒的

网友:
哈哈“高档”盘都 这样

网友:
一起intel的盘见过不过没试过自己开

网友:
混贴不稀罕啊

网友:
英特尔定制货,板子是3CH的,8+4ce混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制程不同容量而已,不稀奇。
我见过一个盘3个型号颗粒的

给你补张图,宏基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补张图,宏基的盘:

这都能被你找到

网友:
同事换下来给我的,开的B0KB,512的盘。外壳ACER的标,真不真就不知道了。看了下,某鱼上还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补张图,宏基的盘:

宏基也会这麽干嘛?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