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充电桩,看看这绿色两脚元件是个啥,还发烫

楼主(2025-03-26):
电动车充电桩全体

背面

这个原件发烫,烫手

正面

背面

经观察这个原件串联到电路里的,感觉像个开关,他现在发烫,截止了,导致后面的开关电源模块不工作,
请问,这个原件是个什么,什么原因发烫,可不可以短接,或者用什么原件代换,原件上面信息很少,从而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自恢复保险吧,后级有短路所以发热

网友:
一堆控制插座的继电器

网友:
复合型热压敏电阻,也叫过流过热复合PTC热敏电阻,型号就是Y213扁脚。汽车充电桩和随车充上也常见。淘宝随便买一个换上吧,几毛钱。

网友:
ptc应该是热的

网友:
又学到新姿势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压敏电阻   浪涌 保护器件

网友:
找后面电路问题吧,用表量,用红外看

网友:
正系数的,类似于保险丝功能

看看使用时功率,如果上电后超功率,就是后面有问题,如果功率很小,那么就是这个元件坏了。

网友:
你有没有表,测一下那个5只脚的芯片1- 2脚输入和输出是不是对地短路,可能是lm2596坏或者前面8脚降压电源芯片有问题,正常情况ptc不会发热

网友:
4楼老师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控制用电源部分短路了

网友:
这玩意居然用非隔离的开关电源

网友:
大部分开关电源都有的PTC热敏电阻,防开机浪涌冲击的,微微发热是正常的,不热或者很烫就是坏了

网友:
10楼说的非常对

网友:
看高手讨论,长知识了。

网友:
发热肯定有原因,先查看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2025-06-16):
压敏电阻,不应该发烫呀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发烫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