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DQ01、DQ02数字电桥、内阻测试仪开箱拆解

楼主(2025-03-26):
上个月拆众仪热成像的时候,记得好像有人说想看看众仪的电桥。
今天两款众仪的数字电桥全到齐了!两款电桥的型号分别为ZT-DQ01和ZT-DQ02。区别就在于DQ02可以测试电池的内阻。

先上官图!

ZT-DQ01的参数。

ZT-DQ02官图。

ZT-DQ02参数。

两个型号除了电池内阻测试功能以外,其他全部一模一样。
不出所料,两款的包装盒也是通用的。

侧面区别型号。

先看DQ-01的。

开尔文夹不在标配范围内。

据说是镀金的。

众仪家族式外观 就好像看到双肾中网就能想起BMW一样

TYPE-C充电口,同时还可以连接USB固件升级。

测试触片也是金光闪闪

开机!可全自动模式,也可手动模式。

设置菜单相比众仪的热成像,示波表来说少了不少。
不过测量模式下可设置的参数还是很全的。

手动模式可以在电阻,电容,电感,阻抗,电解循环切换。

屏幕下方四个按键,外加中间那个圆形按键还可以快速设置测试参数。

X,D,Q,Θ,ESR可在下方切换显示。

由于缺少高精度原件,下面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30pf电容。

100nf电容。

拆机的2200uf电容。不得不说对于大电解电容来说,测量速度真的是飞快!
基本都是秒出结果!

40K 0.05%精度电阻。

4K 0.05%精度电阻。

拆机的电感。

简单测试一下,准备拆解

四角四螺丝。

感觉外壳的空间大的很,放一大片聚合物应该不在话下。

2000mah 18650锂电池。

看到这个电池盒就比较头疼。。。
之前众仪很多表也用的这种18650的电池盒,负极弹簧那叫一个粗壮有力。。。
直接能把电池盒顶变形

想拆这个电池那是相当费劲。。。弹簧圈数太多了

表笔插口这次也是用螺丝固定的。

本来以为这块小板的排针是可以插拔的。结果薅了半天发现是焊上去的。

打磨的主控。

电池仓两边一边一颗CH444G多刀多掷模拟开关。

两颗INA826差分放大器。

糊了

又糊了。。。看来新手机微距不行啊

蜂鸣器。

电路板正面什么零件也没有了。

镀金的

前壳的液晶屏和橡胶按键。

再来看DQ02,和DQ01正面外观一样的。

区别就在于这个按键多了个BATT字样,就是测量电池内阻的。

顶部多了一个4pin的航空插头。

标配航空插头的开尔文夹,专门用来测内阻的。

除了多了一个电池内阻测试,其他功能和DQ01一模一样。

设置菜单,软件版本也是一样的。

还没有专门的电池测试夹具,随便测测看吧。
用了20几年的镍氢电池

头一阵老公的飞利浦剃须刀里换下来的镍氢电池。

山寨充电宝里的18650。。。
看来过一阵要扔掉一大批电池了

拆解,PCB和DQ01也是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堆零件。

DQ01这个位置都是空的。

左DQ02,右DQ01。

网友:
多少米入的?感觉楼主好像只买众仪的表子

网友:
快来看大片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众仪经常推出新产品

网友:
数字电桥标配没有开尔文夹。

网友:
恭喜大表姐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
呆湾的芯片?

网友:
确实,感觉众仪的表都长得一个样子

网友:
几天前的价。

网友:
表妹又晒表

网友A:
测量个电池内阻看看,最低分辨率多少?

网友:
一下子拥有二块表用得过来?价格有优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个电池内阻看看,最低分辨率多少?

分辨率 0.01m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电池内阻测试精准度咋样呢,能做下对比吗

网友:
恭喜入手新工具

网友:
这表还好,就是也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