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现在STC最强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

楼主(2025-03-26):
是STC32G还是STC32F还是STC8051U还是AI8051U?

网友:
你想干啥?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楼主:
移植许老师电桥,之前想用STC32G,但是发现32G好像并不是最强的,既然要用就那就得用最新最强的,不懂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只有适合不适合你的CPU,换句话说要看你侧重于什么方案,例如是否需要省电节能?还是需要很高浮点数的性能方面,看来你还是不死心还在想着搞电桥,不到南桥不回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植许老师电桥,之前想用STC32G,但是发现32G好像并不是最强的,既然要用就那就得用最新最强的,不懂所以 ...

够用就好...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网友A:
存储的是12k128。如果64k够用的话最强应该是8051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的是12k128。如果64k够用的话最强应该是8051U

非常同意。后续是AI8052U. 100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植许老师电桥,之前想用STC32G,但是发现32G好像并不是最强的,既然要用就那就得用最新最强的,不懂所以 ...

你这电桥的运算是很小量的,最好找个适合延续的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桥的运算是很小量的,最好找个适合延续的系列。

不小,里面用到三角函数的计算,AI8051U有硬件三角函数计算器,估计能极大提高计算速度,STC论坛签到一个月左右兑换5颗,可以搞一下试试:

网友:
各个芯片都有侧重点,没有全能最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