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空记号笔diy白光T12手柄(我的牛肉白光)

楼主(2025-03-26):
签到红包包邮零元购空记号笔,拔掉笔头用5.5mm钻头扩孔,笔尾端用10mm钻头钻孔,装入牛肉白光pcb,完工

0元空白记号笔

拆拆拆

笔头用5.5mm钻头扩孔,笔尾端用10mm钻头钻孔

牛肉白光PCB,剪去前边1小段(实际不剪也行,前边用砂纸打磨一下也可装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2094-1-1.html

插入PCB,安装回笔头部

装入后尾部特写

装入后前端特写

完工了,触摸5档调温用红黄绿蓝指示灯显示,黄灯亮表示200度休眠中,休眠15分钟后温度再降低到室温

我的3个牛肉白光,还有数码管白光,配合工具电池做的移动白光。这么多!再也不做白光T12了。

网友A:
这个不错,粗细正好,握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粗细正好,握着舒服。

这款马克笔外径15mm,内径11mm,插入pcb很紧不松动,粗细长短正合适,只需要扩孔钻孔。5.5mm和10mm钻头用签到红包都可以0元购到

网友:
就地取材DIY,体现了本论坛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网友B:
曾经直接用可调电源直接给T12供电,调压即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直接用可调电源直接给T12供电,调压即调温

控制板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直接用可调电源直接给T12供电,调压即调温

直接接12V电源也能烙铁头烧红。9V以下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C:
这样不可调了啊

网友:
不错,这个尺寸刚刚好

网友D:
尺寸挺好,就是头子伸出去太长了,不太好精细操作。

漏出一小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可调了啊

30℃步进,触摸5档调温,带休眠,休眠后15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挺好,就是头子伸出去太长了,不太好精细操作。

漏出一小节就行了。

你这款好。我的尺寸和网上牛肉白光相当,透明磨砂外壳温润舒服可以直观指示灯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很久没有看见白光烙铁的制作文章

网友:
开时间长了壳子前端会变软吗

网友:
头子位置会不会烫化?

网友:
这个大小手感正好

网友E:
笔头那里受不了高温 T12中段还是蛮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头那里受不了高温 T12中段还是蛮热的

温温的,不烫手。原装头子第二节后基本没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