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微波炉变压器 900E-1版锂电池点焊机——实测

楼主(2025-03-26):
微波炉变压器,9V变压器,次级铜线,朋友送的。也有以物易物、易情的成分。

       购买了一块控制板,闲暇组装了起来,以前组装过几个电池包。这次测试点焊效果,工具控们,没有点焊机是硬伤。以前没有点焊机,都不敢在本区发帖了,玩笑。。。
上图 ——

点焊机测试视频

网友A:
控制板哪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哪买的?多少钱?

在淘宝   55

网友:
里面这么空

可以整小点的壳子

网友:
话说我还有一个闲置的变压器呢,当时计划两个的

网友:
看来最近不少人在玩这个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稳定可靠

网友:
又有宝贝了,以后多买点电池来实验了

网友B:
玩18650电池刚刚好,最大0.2镀镍钢片,纯镍或0.1的铜片就无能为力了。好处是寿命长,无衰减。电容的时间长了怕衰减。

网友:
皇上吉祥。老站 经常看阁下帖子

网友:
几圈呀?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缺点估计就是太沉了。

网友:
红利的双脉冲控制板的过零控制的比较好

网友:
黄尚荒废朝政,钻营数码,有失国体呀~不过制作确实精妙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18650电池刚刚好,最大0.2镀镍钢片,纯镍或0.1的铜片就无能为力了。好处是寿命长,无衰减。电容的时间长 ...

最近有两个人发帖,说他们用900E-1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可以点焊0.3厚的纯镍,做变压器点焊机的应该向他们取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两个人发帖,说他们用900E-1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可以点焊0.3厚的纯镍,做变压器点焊机的应该向他们取 ...

还是你推荐的继电器式点焊机好,皮实耐操,价格也实惠。我是直接用3串动力锂电供电,0.15纯镍很轻松。

网友:
之前经常见楼主玩打黑电动工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两个人发帖,说他们用900E-1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可以点焊0.3厚的纯镍,做变压器点焊机的应该向他们取 ...

有那么厉害么?铁芯只能提供那么大的功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厉害么?铁芯只能提供那么大的功率啊。。。

别问我,已经被骂了一顿了,有关变压器点焊机不再发表任何评论,直接问他好了,最近有关900E变压器的帖子不多,很好找到的。

网友:
看你们做这个点焊机,很想做一个继电器点焊机,因为手里有接触器,拨盘的时间继电器,数显的时间继电器,松下动力电池,铜棒两根,粗导线几根,连起来是不是就是点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问我,已经被骂了一顿了,有关变压器点焊机不再发表任何评论,直接问他好了,最近有关900E变压器的帖子 ...

哈哈哈,我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只能点0.1的钢镀镍(可能厚度有点虚标,反正卖家说是0.1的),还对焊笔、镍带清洁要求很高,否则就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