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宜家的奶泡搅拌器

楼主(2025-03-26):
同事自用的奶泡搅拌器,宜家买的,坏了,不工作,换新电池也没用

全是卡扣,很小心得拆开,很简单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电阻,居然是无穷大,这不对啊
拆开电机后盖,换向器上全是黑粉,擦干净,都磨出两道杠了

两对电极也全是黑粉

擦擦干净

矫正一下角度,都磨出孔来了

安装好再测电阻,是1欧了。
原样安装回去,装上电池,转了,能用上一阵子了。

网友:
这个买普通牌子很多

网友:
碳刷不行了,换一个好点的打蛋器吧

网友:
可以换剃须刀的电机用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啥高级设备,嗯,原来是它。
改天我拆个吸奶器先,闲置很多年了。。。

网友:
玩具电机用不长的……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

网友:
连个碳刷都没有,这也太糊弄了

网友:
这个真的很简单

网友:
这结构真简洁

网友:
130电机电刷太薄,好的有碳刷。

网友:
换成碳刷,转子换成粗线

网友:
这种130电机,淘宝包邮1块钱。

网友:
想办法把铜刷换成碳刷能用时间长些。

网友:
不值得修了,直接换电机,省事又省心

网友:
玩具电机标配。

楼主:
大家说的对,这东西真不值得修,就是一次性的,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