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X-WF25 低功耗MQTT智能远程开关

楼主(2025-03-26):
跟风搞了大夏的wf25,esp32c2芯片 基于各位对于arduino的研究,正好做一个结合homeassitant的低功耗开关。目前pcb不会画,只能焊线来搞了。用了立创开源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和wf25三根线链接。做了这个开关。这个程序理论上任何esp32或者esp8266都可以下载使用。做了网页配置所有的io以及主题。目前这是我的第二代低功耗开关,之前给予pos机(老历史了)电路改的一键开关机器电路。这次用了开源pcb体积进一步缩小。
程序地址:
https://github.com/binbinsan/MQTT_LINGDONGKAIGUAN_ARDUINO

# ESP32-C2 MQTT智能开关

这是一个基于ESP32-C2的MQTT智能开关控制程序,支持WiFi配网、参数保存、远程控制等功能。
本程序需要搭配一键开关机电路实现极低功耗,目前PCB还未研究先开源程序。

## 功能特点

- 支持WiFi无感配网
- MQTT远程控制
- 参数持久化存储
- LED状态指示
- 支持长按重置
- 可配置GPIO引脚
- 断电记忆功能

## 硬件要求

- ESP32-C2开发板
- LED指示灯
- 按钮开关
- 继电器模块(用于控制电源)

## 默认引脚配置

- 重置按钮:GPIO9
- LED指示灯:GPIO8
- 电源控制:GPIO7

## 使用说明

### 首次使用

1. 将程序烧录到ESP32-C2开发板
2. 设备首次启动时会自动进入配网模式
3. 使用手机或电脑连接名为"ESP32C2_AP"的WiFi热点
4. 在弹出的配置页面中设置:
   - WiFi网络信息
   - MQTT服务器参数
   - GPIO引脚配置

### MQTT配置

默认MQTT参数:
- 服务器:
- 端口:1883
- 用户名:
- 密码:
- 主题:esp32

### LED指示状态

- LED常亮:设备处于配置模式
- LED熄灭:设备正常工作
- LED快闪:设备正在重置

### 按键操作

- 长按重置按钮5秒:重置设备配置
- 短按:可自定义功能(预留)

### 重置设备

如需重置设备:
1. 长按重置按钮5秒以上
2. LED灯将快速闪烁表示正在重置
3. 设备将自动重启并进入配网模式

## MQTT消息格式

设备发送的消息格式为JSON:
```json
{
    "status": "状态信息"
}
```

状态信息包括:
- system_startup: 系统启动
- reconnected: MQTT重新连接

## 故障排除

1. 无法连接WiFi
   - 检查WiFi信号强度
   - 确认WiFi密码正确
   - 尝试重置设备重新配网

2. MQTT连接失败
   - 检查MQTT服务器地址是否正确
   - 验证MQTT用户名密码
   - 确认网络连接正常

3. 设备无响应
   - 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 尝试重置设备
   - 检查LED指示灯状态

## 注意事项

1. 首次使用需要配置WiFi和MQTT参数
2. 修改GPIO配置后需要重新接线
3. 请确保供电稳定,避免频繁断电
4. 建议使用5V-12V直流电源供电

## 技术支持

如有问题请提交Issue或联系开发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binbinsan/MQTT_LINGDONGKAIGUAN_ARDUINO

点赞,支持,加关注。

网友A:
下图这个一元薅羊毛的,可以用你也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一元薅羊毛的,可以用你也程序吗?

wf24 和 wf25 的主控芯片方案不一样,所以程序无法替代。

网友B:
C2 的UART程序下载启动模式时需要 gpio8 置高,把 led 指示灯从 gpio8 改到其他 io 口或许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一元薅羊毛的,可以用你也程序吗?

不能吧,这个用的是不同的芯片

网友:
求教,HA里的yaml文件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 的UART程序下载启动模式时需要 gpio8 置高,把 led 指示灯从 gpio8 改到其他 io 口或许更好。 ...

板子上的灯就是gpio8,板子上有一个内置的灯,需要拉低的是gpio9,目前复用成了复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一元薅羊毛的,可以用你也程序吗?

这个不行 只能wf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灯就是gpio8,板子上有一个内置的灯,需要拉低的是gpio9,目前复用成了复位按键 ...

拿出板子仔细看了一下,右上角果然有小灯,原来是接8脚。

网友:
链接进不去

楼主:
我打了板子 等晚点重新发帖子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