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旋测微器用什么方法能达到精度0.001mm?

楼主(2025-03-26):
很奇怪,螺旋测微器或千分尺,用什么方法能轻松达到0.001mm的精度?用什么高科技?

网友:
不用好奇,钱到位就可以。

网友A:
接触式的测量受外力影响太大了,稍微拧紧一点就会变动尺寸,所以要达到0.001的精度,需要上显微镜测量

网友B:
螺旋测微器的精度是0.01mm, 不是0.001mm

网友:
机械的是精密螺杆保证,只用过0.01mm精度的。
数显的千分尺是靠传感器或者电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用过的精度一般是0.001mm。

网友:
千分尺,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测微器的精度是0.01mm, 不是0.001mm

仔细看了说明书,分辨率0.001,精度0.002,还是20年前国产螺旋测微器。

网友:
这种分辨率到0.001的螺旋测微器应该是杠杆千分尺了,附带一块表,依靠表可以读到0.001,几十年前工厂就有这种东西。

网友:
靠精密螺纹的螺距,已知螺距的螺纹,比如螺距是1mm,旋转一圈就是走了1mm,当你旋转2度时,相对应的距离就是变化了0.0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测微器的精度是0.01mm, 不是0.001mm

有百分尺也有千分尺,我有一个数显千分尺表头坏了,还能当百分尺用。因为数显是0.001,刻度只能到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式的测量受外力影响太大了,稍微拧紧一点就会变动尺寸,所以要达到0.001的精度,需要上显微镜测量 ...

千分尺棘轮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扭配件,按照规范操作定期检测是能达到规定测量精度的。

网友:
千分表分辨率才0.001 精度是达不到1μ的,国产te的表是千分表里精度最高的 也做不到 日本三丰就更做不到了,万分表好像是进口管制品 上次见德国工程师带了一把 不知道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这类螺旋解构只能在理论上到达0.001mm没有啥意义的,还是0.01mm诚实一点。

网友:
0.001是估读值,实际精度就是0.01mm,

网友:
靠螺距实现的,现实中使用的千分尺是当螺距0.5MM时,转一圈 轴向移动0.5MM,也就是一个螺距,把套铜外圆周等分50,外套筒分度7.2度,刻度宽度约1,大体肉眼能清晰看到为准。如果 再想精度高,可以把螺距再弄小点,比如0.1MM,把微分套筒外圆搞大点,或增加一组齿轮传动,1:10的,都是可以达到0.001精度的。不过话说回来,0.001精度,现在不是达不到,只是 在正常环境下使用,用不到那么精准的,因为象金属 因温度 变化受到影响已远大于0.0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