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开看看二十年前的钳表-科達KT202A

楼主(2025-03-26):
我的第一台钳表是库存的仪通伊万3266
自己换了电容,但没有直流电压档,很多时候还是用另一台万用表测

前段时间在小黄鱼巡逻,看这个科达钳表很便宜,就买来玩玩

第一次买到带黄线的表

虽然也是06年的老表,但造型颜色比伊万更现代

打开里面检查一下,压线了,装配水平太潦草

没用过的新表,表盘上已经磨掉些过线

自己拿黄金胶带贴了贴,上油保养
把线理好,装回去了
以后要拿这表当主力了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那条被压了两个褶子的绿线,我想换掉,本来想从钳子里面接头处换,但在钳子中缝试了试撬不开,请教这种浅表的钳子通常是超声波焊的还是胶粘的?如果从外面剪断,做接头会不会影响测试?

网友A:
钳头只能暴力拆,风险大!接线吧。说实话这表不建议用了。

网友:
老表表

该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头只能暴力拆,风险大!接线吧。说实话这表不建议用了。

我是业余玩家,手头精度最高的表也只是百十块的宝工,平时偶尔测测电压通断什么的,这个炮灰表够用了

网友B:
为什么说你的3266没有直流电压档?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你的3266没有直流电压档?没明白

我以前只知道
直流电符号
交流电符号~

伊万3266的电压档是 _ ~
被我当成了交流电
版友这一提醒,
我再去查,才知道这符号代表交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只知道
直流电符号⎓
交流电符号~

没错,这个符号是交流、直流复用档位,一般都需要配合另外的一个按钮进行交流、直流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