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种线过大电流一点发热的现象没有

楼主(2025-03-26):
几年前收过来的银色线,一直闲置,最近整一台点焊机,点焊笔的引线加长终于沠上用场了,开始用铁的接头发热量很大,线几十厘米点一热没有,说明材料内阻很关键,后来换成铜的焊头才解决发热问题。这种线中间也是铜的。加大电流二根拼在一起。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那么像吸锡带?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吸满了锡的吸锡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那么像吸锡带?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吸满了锡的吸锡带?

编制线材,一般地线连接用小的线径可以当吸锡带,不是他是吸锡带,而是吸锡带本来就是他

网友:
配电箱地线用这样

网友:
我的吸锡带以后不剪开用了,整条吸满锡后还可有更好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制线材,一般地线连接用小的线径可以当吸锡带,不是他是吸锡带,而是吸锡带本来就是他 ...

受教,果然天生我材,一个形态两种用法

网友:
可以当吸锡线用,只是线太粗,在精细场合比不上专门的吸锡线好用。

网友:
这种多条并在一起是可以用作点焊机线的,用起来会柔软很多。米亚基点焊机的原装出力线就是这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看着那么像吸锡带?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吸满了锡的吸锡带?

可以当吸锡带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吸锡带使用。

太粗,不好用,对烙铁要求大功率的,大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吸锡带使用。

所以它真是吸锡带的亲戚啊

网友:
这个起码过上百安的电流怎么热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