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毫安 至 100毫安的恒流源 电路怎么搭?

楼主(2025-03-27):
如题,

想要一个单锂供电的LED电源 请推荐个电路

LED负载电压可能是2V的,反正得恒流
20 ~ 100毫安连续可调 或20/100毫安开关切换也行

网友A:
用运放和场管接一个挺简单的

网友:
有一搭无一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和场管接一个挺简单的

麻烦推荐个原理图

电路上茶一窍不通

楼主:
要说 有一搭没一搭
都几岁的孩子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说 有一搭没一搭
都几岁的孩子了啊

你不是要一下100毫安,一下20毫安,那就的有一搭无一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一下100毫安,一下20毫安,那就的有一搭无一搭

想象力挺丰富的

是我没说清楚,是需要有强弱两档恒流   可以手动切换
不是连续频繁切换,那成振荡了

网友:
200毫安,运放+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个原理图

电路上茶一窍不通

看看这个模块适合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模块适合你不?

感谢感谢    按介绍来看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效率,用LM317作恒流源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效率,用LM317作恒流源是最简单的了。

是的   茶已准备了317
电路盲

网友E:
低压的可以考虑AMS1117-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的可以考虑AMS1117-1.2

1.2V ?  感觉还是317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V ?  感觉还是317合适

317不适合用在单锂电供LED,白光LED最少是2.8V的,100mA的大功率LED一般是3.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317不适合用在单锂电供LED,白光LED最少是2.8V的,100mA的大功率LED一般是3.2V

电源打算用5V   插电使用的, 用锂电的话  可能要加个升压电路

网友:
各搭各的,这个没有一物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