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AT89S51用USBASP配合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糊里糊涂的能成,驱动不好安装。

楼主(2025-03-27):
1,AT89S51,S52,有在线编程功能,但是51内核

2,这个下载线,裸板的,驱动安装比较麻烦,有两种驱动,上位机有的能用,XP下好用些,

WIN7下显示驱动装好,但几个上位机就是不动作,说是没有USB设备,,,气的我要命。。。最后换个XP系统,一下就成了。

LibUSB-Win32 Devices
www.fischl.de

然后就都能动作了。你如果不放芯片,显示的是另外一个错误,说编程器问题。

好像两种驱动,也许那种有金属壳的好一些。

3,最小系统板后面的10PIN头,刚刚好好给下载板用,为了这个,我花了2小时研究,思考的我累死了。

其实卖家应该把这个说清楚。这个座对应的是什么?

4,感觉板子上的固件,上位机都是山寨的,也许是开源的,

5,批量生产,感觉害怕用这个下载线,出问题就麻烦。

6,可以烧AVR很多型号,好吧,哪天搞个TINY,,,去烧个电压电流表。或者报警器。。。但是要转接板吧,座子又是另外的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