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我做了一个一米八八长的USB转DC头的线

楼主(2025-03-27):
以前总是很小气,能用半米长的,绝不用一米,但是后来发现,经常是线撤来扯去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USB的线是1.8米长,实际上,这个尺寸是比较优化的,1.2米,1.5米,总会遇到不够的时候,

2.5米,几乎太远了,而且压降啊

线长一些,以后坏了,把头一剪,换个头,长度还是够。

有个编程器的电源,线就短了点,1.5米,每次把板子都要拿到桌子边才能构上。

网友:
干脆桌面放个插排得了,十几米都可以

网友:
可以玩玩STC的新型51片子了,直接甩AT89S51/52几条街

网友:
这个也能刷主板BIOS吧?

网友A:
签到20天即可兑换最新最强的STC单片机板子,可以直接插上去替换你这个老单片机,不想试试吗?

网友:
为啥不用充电宝供电啊

网友:
这么长的线压降大吗

网友:
做的好,够用就好;不管是做电源线,或者信号传输线,确实不易太长,除非你用的全是高档线,比如镀金,镀银的导线,那线路的阻值比较小,否则普通的铜线或铝线,阻值就很大了。

网友:
为什么不在桌面上扔一个usb-hub?

网友:
这个直接用移动电源供电就行了。

网友:
一般线太长会有线损

网友:
用2平方的线,100米也可以吧。

网友:
专用电源线

网友:
电源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
方便就好,实用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签到20天即可兑换最新最强的STC单片机板子,可以直接插上去替换你这个老单片机,不想试试吗?
...

求活动地址,感谢

网友:
可以搞个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