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几毛钱薅羊毛来的便宜插排

楼主(2025-03-27):
准备给床上7瓦的小吊扇用,各位说说怎么样?安全吗?带的起来吗?安全门,开关指示灯都有,用磁铁试了铜条不粘,螺丝是铁的。

网友A:
小功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2线,缺地线呢……

网友C:
就说他这个没有零火线上下堆叠,就该给个好评。

网友:
不知道他这个3C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只能小功率,这种类似的插排我也捡过一个,不过一个插孔已经烧了,被人拿胶带贴上了,铜排跟你这个一样薄,我这个是有地线的,但是地线那排是铝的,这就是电商比价带来的后果,如果你的东西不够便宜,平台不会给你推任何流量,这会导致无底线的缩水,前阵子有人做了某三字母软件,劣质插排的视频,直接讽刺到了该软件低价带来的后果,直接被该平台举报下架

网友D:
2线,保安地线都没有还有3c认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他这个没有零火线上下堆叠,就该给个好评。

可不是,以前撸过一个便宜的上下重叠的,在插拔时炸了好几次,吓死我了,赶紧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线,缺地线呢……

床上风扇也是两插的,有地线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应该问题不大

感觉插拔时比较松,没有公牛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线,保安地线都没有还有3c认证码

写着玩,莫当真

网友E:
看着铜条,吸铁石试试

网友F:
防拆,一般的工具无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铜条,吸铁石试试

试了不吸,不知道是铜还是铜包铝,忘记刮了

网友G:
这价就算铝线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拆,一般的工具无法拆。

真是,所有螺丝都是这种内三角的,好在以前修电磁炉买了这样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价就算铝线也值了

线长有1.5米左右,0.75粗细吧,看颜色是黄色,忘了没刮开看看了,铝线带个几瓦应该可以吧

网友:
小功率的通个电没毛病

网友:
我买的便宜插排和你的不一样,带地线,但是地线的铜排是铁皮的,其它两个铜排,火线和零线的铜排确实是铜片,不是铝片镀铜的,刮一下就可以鉴别出来;我也是用在小功率的电器上;家里公牛的插排多,这种差的插排不怎么用,建议还是买好一点的,毕竟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火灾一类的事故。安全第一啊。

网友:
校功率可以,铜条有点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