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胎扎进去10厘米铁丝

楼主(2025-03-27):
当时感觉异常,没有发现,没跑气,又骑行了40公里。回家才看到扎胎了。
这种补胎钉看着不太好吧,当时就掉皮皮

网友A:
用另个扎胎的异物来代替原来扎胎的异物。

网友:
这种钉子补洞其实还蛮牢的

网友B:
真空胎的补胎有很多种,比如用辣条,胶条,补胎胶钉,自补液,蘑菇钉,都是可以应急的,一旦扎了洞,自己就可以不用拆胎,做个外补,然后打气;其实做好的补真空胎的方法还是这种,就是在内部打磨好了,用胶片补,压紧,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
好像是个内六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胎的补胎有很多种,比如用辣条,胶条,补胎胶钉,自补液,蘑菇钉,都是可以应急的,一旦扎了洞,自己就 ...

我另外买了一点胶条,回来重新补一下。
话说骑行时遇到施工的地方要小心点!

网友:
这种硬物肯定不行,时间长了不得越磨越大?

网友:
用一根辣条就可以了.

网友C:
道路清洁不到位才会有这种事情吧

网友:
这种补胎也是神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道路清洁不到位才会有这种事情吧

路过施工做围墙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过施工做围墙的地方

那就应该找施工方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另个扎胎的异物来代替原来扎胎的异物。

嗯,应该过段时间磨损,又会漏气

网友:
去换新的吧。

网友:
还是用辣条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胎的补胎有很多种,比如用辣条,胶条,补胎胶钉,自补液,蘑菇钉,都是可以应急的,一旦扎了洞,自己就 ...

确实是内部打磨了再补最好,但不是用胶片,而是用蘑菇钉。
用胶片补水和异物容易进到孔里,破坏腐蚀内部钢丝,蘑菇钉多了个柄能把洞也堵上

网友:
这种方法用不得,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还会漏气,最好的方法还是从里面补胎片。

网友:
是不是在里面用补胎片吧

网友:
用辣条补,这个钉看着就感觉又被扎了

网友:
我自己都是用硫化胶水+胶条补的,汽车的我都补过几次,还没漏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