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头针大家都是怎么扔垃圾桶里面的?

楼主(2025-03-27):
原主题作者是这么扔的

我一般是集中起来这么扔的

,大家怎么扔的?

网友:
集中处理,用塑料小盒或者药瓶之类的装上再扔

楼主:
它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它们朝我扔大头钉,我拿钉子做铁锤。哦,哦,哦,你别闪躲!!!

网友:
没几天就生锈腐蚀直到成为元素了额

网友:
作为电子爱好者,这放着总有用到的时候,丢了反倒浪费,如有几斤或几吨到可以卖钱

网友:
用个纸或者 什么其他的,比如泡沫块之类的扎上然后再扔

网友:
一般都不扔,留着做其他用。

网友:
这是要扔到海里去炸鱼啊

网友:
一般都是重复使用的,没有扔过的举手

网友:
能用的都是用磁铁吸着,不能用的就扔了。

网友:
记得小时候弯成钩状钩鱼

网友:
直接扔,没那么讲究。

网友:
我是攒起来,够多了拿去卖了换钱的。

网友:
平时也不坏,基本上不考虑怎么丢。

网友:
一般不扔。锈了就扎在纸板里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