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20V RT220K通电延时关闭开关模块

楼主(2025-03-27):
由于经常忘记关卫生间的排气扇,造成既浪费又不环保,近日在网上淘了个延时关闭开关模块,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延时关闭时间的设置通过拨动DIP编码开关来实现,俺设定为15分钟自动关闭风扇

模块采用阻容(474/400V)降压供电

开关通、断用的是松乐继电器

主芯片采用STC8G1K08宏晶单片机

HT7550-1低压差线性(LDO)三端稳压器为单片机提供5V的稳定电压

安装完毕的效果图

网友:
实用为王DIY,一般确实有这个需求。

网友:
小玩意挺有意思

网友:
不知待机耗电多大?

网友:
这小东西还用了单片机

网友A:
一个555搞定,还用了stm8,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555搞定,还用了stm8,可以了

多种延时选择啊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这样吊着不安全,搞个胶粘起来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的,风扇开关拉一下,风扇转动,然后15分钟自动断电了,那风扇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下次在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的,风扇开关拉一下,风扇转动,然后15分钟自动断电了,那风扇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下次在拉一 ...

虽说我也用过延时开关,但依然和你一样感到挺纳闷的,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的,风扇开关拉一下,风扇转动,然后15分钟自动断电了,那风扇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下次在拉一 ...

不拆大佬也问了我的疑问?
下一次怎么办?

网友:
用的同款,使用方便,缺点是静态耗电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大佬也问了我的疑问?
下一次怎么办?

我也是有疑问,上网查了下,应该有2种接法,借用说明图片。

网友:
貌似阻容降压,长期通电电容易挂

网友:
开一下,忘记关自动关,下次开2下。。。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给电动车充电也可以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的,风扇开关拉一下,风扇转动,然后15分钟自动断电了,那风扇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下次在拉一 ...

是的。字数..

网友:
通电延时关闭开关模块,现在万能的网上什么都有。

网友:
这模块加电后,单片机让继电器吸合,延时到需要的时间后释放,用电器关闭。
再次需要开机时,关掉电源开关,给整个模块断电,稍等几秒,单片机没电后就可以重复前面过程了。

网友:
老兄是忘记关排风扇,我是经常忘记关油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