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固纬2202A示波器1通道波形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5-03-27):
固纬示波器1通道波形不正常如图所示,求大神指导维修

网友A:
波形高于一定幅度自激?先易后难,先排查模拟前端。

网友B:
示波器2个通道电路都是一样的,开机之后对比的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2个通道电路都是一样的,开机之后对比的测吧。

通道2正常,把通道2的运放,4个小三极管对调到通道1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高于一定幅度自激?先易后难,先排查模拟前端。

两个通道之间红色框内的对调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看修示波器的,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一样的信号进好坏两个通道。,然后用另外一台示波器量两个通道的各点位置,看去到哪里不一样就从那里开始排查的。这样就不用盲目替换。

楼主(2025-06-06):
最新情况,SRAM(GS88036CGT-250)19脚和25脚对地阻值底,接近短路,怀疑SRAM坏了,结果拆了SRAM发现19和25脚焊盘阻值还是底,芯片直接和ALTERA EP4CE30F29C8N(FPGA)连接,是不是可以判定FPGA坏了???

网友:
所以还是泰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