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家推荐一下适合家用的热熔胶枪?

楼主(2025-03-27):
  由于对这个不了解,请大家推荐一下适合家用的热熔胶枪?就是家庭日常使用的,要求好用耐用,股棒7mm和11mm的差别大吗?

网友:
我买的保联5块钱50W,胶条是7mm,出胶口小一些慢一些,用来粘小东西的,出胶嘴牙签一样大。
如果粘的东西比较大,那就买功率大点的
至于寿命,几块钱的东西,坏了买新

网友:
贵的比便宜的好用得多,便宜的各种滴胶

网友:
这个东西闭眼入就行,都差不多

网友:
随便买就行了,一般家用7mm,胶条买高温型的 否则夏天就发粘

网友:
得力 Deli ,好看也好用

网友:
胶枪无所谓便宜贵的都能用,胶棒必须买好的,次的胶棒用起来让你怀疑人生,7mm跟11mm的区别不大,11mm的出料比较多一点,功率大的还是好用,温度高了粘的牢

网友:
打火机搞定。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坏了买新

网友:
我怎么觉得热熔胶站不住东西啊,粘个亚克力掉,粘个塑钢相框也掉,
只能当填缝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