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考伯特电池大有工具兼容性

楼主(2025-03-27):
有一套考伯特工具包括电池充电器。现在想买一把大有电动扳手。看了下论坛有说考伯特电池可以上大有工具但是需要改动。不知道这个改动是什么程度,改完了考伯特工具还能用改完后的电池么?要是不行的话只能大有工具电池一套买了。另外考伯特充电器能直接充大有电池么?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导一下啊?考伯特电池是24v的

网友A:
协议是一样的,但电池接口不同,差一点位置,考伯特的电池好像要宽1MM。

网友:
锂电池超压是最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是一样的,但电池接口不同,差一点位置,考伯特的电池好像要宽1MM。

谢谢!那我感觉可能还要再买一块电池了,考伯特电池要是磨了1mm可能自己的工具就用不了了。

网友(2025-06-02):
可以用转换座

网友:
没玩过这两种,不清楚,不过买个转换座不就行了

网友:
考博i特的扳手比大有的便宜 啊,为什么要买大有

网友:
现在的24v考伯特,和24v的flex都不通用,你还想用20v的大有?想pe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