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讨论一下:微波炉不加热,拍拍就恢复的问题

楼主(2025-03-27):
一台老旧微波炉.....平均每十几次开机,总会出现一至两次不加热现象(这时灯亮,转盘转),用手拍拍窗门,就恢复正常....

有时启动第一秒开始就不加热,有时用了几分钟后才不加热,用耳朵可以听得出....没有了那嗡嗡的特有的声音
习惯了,拍拍能用....一直不想拆修....
不过心里总想知道是啥故障?门开关复位不到位?微波发生器内部有有虚焊?还是....?

楼主:
症状不定时,有时几周正常,有时一天几次...

网友:
微波炉有了领导情节了,必须得吹吹拍拍才能工作

网友:
1. 症状不定:可以排除保险丝
2. 灯亮转盘转,可以排除门开关,
先检查高压变压器/电容/磁控管的插头是否松动,没问题的话估计磁控管内部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门开关的问题

网友:
门开关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般都是定时开关的问题,开关卡住了不复位就代表没接通电源,拍一下受到震动开始复位了电源就接通了!中途不加热一般也是开关卡住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楼主:
门开关,去年下半年全换过了....不过门开关撑杆老化磨损很大了(甚至崩裂过),我用农机胶修修补补过很多次....没办法,网上也没有卖(绝版机)

楼主:
换出的开关也是好的...

网友:
紧固去变压器的二根插线

网友:
开盖,把里面插接头拔下来清理并插紧,特别是大功率插接头!

网友:
1、检查门开关,2、如果是机械定时器,需要检查定时器,3、检查内部接插件。微波发生器内部(磁控管)虚焊可能性极小,内部不是焊锡焊接的。

网友:
接触不良,按楼上的方法处理

网友:
可能是里面某处接触不良。

网友:
是机械旋钮的吗?也有可能是火力旋钮内部触点烧蚀

网友:
都说门开关,门开关不良,不是微波炉整体都不工作吗?还会灯亮,内部继续旋转?

个人建议,仔细检查内部接插件、焊接件、电路板,有无接触不良或者焊锡开裂。

如果都没找到问题,那么机械的,可能就是定时开关的问题,电控的,大概率就是继电器问题或者继电器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灯亮,转盘转,还是检查一下磁控管等插头

网友:
动手不动口,实在不行就分手!

网友:
虚焊、半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