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双踪示波器怎么看四个输出信号的时序关系

楼主(2025-03-27):
A&b

A&c

A&d

楼主:
没人看吗,哈哈哈

网友A:
有这需求的上四通道,或者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需求的上四通道,或者逻辑分析仪

哈哈,不得花钱吗

网友B:
只要手速足够快,两手各执一个探头在两个信号之间快速切换。很多4通道示波器只有2个ADC,2个通道共用一个,分时复用,人工切换比较累。

网友C:
这种信号,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就好用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手速足够快,两手各执一个探头在两个信号之间快速切换。很多4通道示波器只有2个ADC,2个通道共用一个, ...

这么猛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信号,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就好用的不得了~~~

没错,但是几十元也是钱啊

网友:
简单易用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需求的上四通道,或者逻辑分析仪

原则上双通道示波器可以看四个信号时序,四通道可以看8个。只不过这种非正统的示波器不知道能否做到。

网友:
步进马达的时序图,用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搞定。既然想看明白时序,就不要舍不得几十块钱。既要又要还要。。。。梦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