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我的内存条运行频率,与实际运行频率不同?

楼主(2025-03-27):
我是X99主板,CPU是E5  2667V4,用4条 PC4 8G 2133的内存条,但我查看实际运行频率

只有1066。不知什么道理?请大神们指教 指教。

网友:
百度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对的,是要乘以2的,比如内存频率3000的显示的频率就是1500,2400的显示的频率就是1200

网友:
我还发现,bios上显示的频率,和进系统后鲁大师显示的频率又不一样。
我感觉bios上显示的是主板支持的频率。鲁大师显示的是内存条的型号频率。

网友:
频率会有一些衰减。

网友A:
CPU-Z显示一半的内存频率这才是正常的。
从DDR2以后,内存在每个时钟可以传输两次数据,此所谓双项频率,而CPU-Z显示的是内存单项的频率,所以显示是实际的一半,你应该注意的是把北桥的频率改为和内存一致1066,或者把内存超频到和北桥一致2400,北桥和内存频率一致才是关键。
下图是我的,也是减半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Z显示一半的内存频率这才是正常的。
从DDR2以后,内存在每个时钟可以传输两次数据,此所谓双项频率, ...

说的很正确。

网友:
是不是都这样显示的,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Z显示一半的内存频率这才是正常的。
从DDR2以后,内存在每个时钟可以传输两次数据,此所谓双项频率, ...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我知道了,“原来CPU-Z显示的是内存单项的频率,是实际的一半"。但
我想问:北桥和内存频率一致,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DDR之所以叫DDR是因为一个时钟能传输两次数据,二十多年前的知识了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我知道了,“原来CPU-Z显示的是内存单项的频率,是实际的一半"。但
我想问:北桥和内 ...

“北桥和内存频率一致” 内存速度跑分会明显高一些,现在的“北桥”都集成在CPU里,内存是直接和CPU交换数据的,如果两者速度不同步,像你现在北桥比内存快一点点这种的话,就会出现北桥会多等内存一个时钟,所以极限超频玩家一定要把北桥和内存频率同步。
内存速度不仅仅要看频率,也要看CL,还要看是否和北桥频率一致。有些时候内存频率还要适当降低点频率保证CL或者和北桥同步,因为北桥速度超频潜力非常非常小。
但是这些都是玩的数字游戏,实际体验的那点点区别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也仅限跑分,所以你想折腾就折腾,不想折腾完全也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
这问题问的有水平,我以前看D4内存金手指不平,心想能用就行,真假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内存频率一致” 内存速度跑分会明显高一些,现在的“北桥”都集成在CPU里,内存是直接和CPU交换 ...

不是北桥是内存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北桥是内存控制器

哦对,是应该就叫“内存控制器” 只是cpu-z写着北桥 就顺着叫了。
以前痴迷超频,先超GTX3070显卡,后超CPU AMD5800X,最后超内存3200-4200,实际体验,完全没得任何区别,就跑分好看,还发朋友圈炫耀.....
但是主频一上去,显卡CPU发热就大多了,风扇吵的很,一度差点买360水冷,2个月玩累了,就把5800X锁频到4.5G,同时锁电压1.10v,风扇再也不吵了,就一直用到现在。
我跟我朋友说你们玩超频,我玩降频,他们都说我CPU进水了,肩膀上的那个“CPU”

网友:
1066*2是21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是应该就叫“内存控制器” 只是cpu-z写着北桥 就顺着叫了。
以前痴迷超频,先超GTX3070显卡,后超C ...

超频除了跑分有点爽外确实用不出啥感觉,但是就有人喜欢跑分,也不算啥不良爱好,就是烧钱哈哈

网友:
详细了解下DDR的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Z显示一半的内存频率这才是正常的。
从DDR2以后,内存在每个时钟可以传输两次数据,此所谓双项频率, ...

我将2133的条子,在BIOS中设置在2400上运行。再反回到CPU-Z查看,运行频率一至了。

网友:
如果是win10以上的系统,打开任务管理器,在内存那个选项里直接可以显示内存频率,我就是X99的板子 E5 2666 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