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们请问这个朗科N5M用2246EN开卡还是2246AA开

楼主(2025-03-27):
2246EN换了好几个都提示PreTestFail(30)/0A

楼主:
大佬们救救我

网友A:
开卡设置图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设置图提供一下

大佬 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
同主控方案,最近掉盘,扇区无法读取,开卡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要跑rdt么?

网友:
同样的主控,也没法读取扇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设置是这样的

容量选default auto就行了,pertest选1,能开过的话,如果可以配合跑一下一下rdt,这个颗粒还是跑一下rdt比较保险。另外你这工具也太老了,我提供一个新的,https://mpbox.sakuracg.com/%E6%8 ... BA%E6%80%81/2246EN/
这里面找个R0823A的就行了

网友:
看图主控是SM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default auto就行了,pertest选1,能开过的话,如果可以配合跑一下一下rdt,这个颗粒还是跑一下rdt ...

感谢!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