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是掉电容之捡漏DDR4内存条没想到才一年就不值钱了。

楼主(2025-03-27):
又是电容之捡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813-1-1.html
之前弄了一条金泰克的,后面同事又给顺了一个主板,无奈4G的被我放积分商城卖了,也打算再弄一根。
某天逛小黄鱼,店家肯降价,就收了。

他的描述是偶开偶不开,图片上能看到电容缺失了一个,我不能提醒,只能装傻收了。

收了后也没测试,找时间补完就丢那了,直到前天上午休息抽空保养了一下台式机,顺便测试了一下。

手里料板七彩虹的内存条,昨天拆了颗粒,发现板子还是短路,难道是排阻击穿了?

拆掉七彩虹的电容,补到DDR4内存条上。

前天抽空保养机器,顺便上机测试能启动。完美搞定。

用软件测试能读到,没用鲁大师查条子的正常频率。

可以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

网友A:
怎么判断贴片电容大小?

网友:
能修内存条的都是高手,那不是用烙铁能搞定的,需要显微镜,热风枪,好的焊油,焊锡,更需要高超的操作技术,熟练的手法。

网友B:
能焊接内存上的电容已经属于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焊接内存上的电容已经属于专家了

买热风枪多练手

网友:
金泰克的条子很一般。。。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贴片电容大小?

内存条好像就3V还是1.5V的吧。在料板条拆的肯定适配呢。

网友:
这么小,能用电烙铁焊上么?

网友:
眼睛贼亮了,卖家图片里居然看到电容缺一个。

网友:
不错,多少钱收的?

网友:
内存条都可以修   厉害厉害

网友:
技术好是关键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
能拆能焊
高手

网友:
2133的内存条?频率太低了。现在ddr4的内存条便宜到没有理由,我都捡了好几条了,除了金手指掉点的都修好了

网友:
凭技 术捡 漏,又省 钱了

网友:
捡漏修复,完美收工,又得一台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