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克斯439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5-03-27):
右胳膊受伤不能拧螺丝, 手电钻又太重,想搞一把电动螺丝刀用用。每天沉浸在淘宝和闲鱼中,每天看关于6220,6225,7410,前田,威克士242,铜鼎,龙飒,这些拆解评测翻新等等,找来找去发现一款德克斯,据说是台湾产的,全新价格和洋二差不多,但有些人说不咋地,甚至还赶不上高壹工。
我的需求是能拧小螺丝充电式能调扭力,尤其是同心度要好,不知道这款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小螺丝的话,可以改小扭力弹簧,不知这款有没用过和拆解过过?真的不如6225吗?

网友A:
这种棍机太长太大,我还是用着博士的GO2短小精悍好用。

网友B:
手痛就好好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棍机太长太大,我还是用着博士的GO2短小精悍好用。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痛就好好休息。

家里啥事干不了,只能坐着干着急,手机刷来刷去,就又种草了。

网友C:
主要用来装台式机、笔记本,海淘过ez7410 ez6225 ez6220,买过威克士242,东城04-5,博世go2,绿林枪式绿色那款,绿林能工短的那款,汤峰换头螺丝批。最后打算留下汤峰的和绿林能工黑色短款圆柄的,价位分别是98元和50元。这两把转速不快,凭手感拆装机没啥问题,而且我也不在意同心度,汤峰的有四个快换头,带自动打滑,可玩性挺高。海淘的三把缺点是好坏难料,电池也贵,喜欢到手折腾可以入,但是现在价格还是太高了。威克士242同心度不是很好,日常用应该也没问题,25号一堆人搞到满200-100的券,到手66块,但没券就不太划算。博世go2感觉粗、沉。绿林绿色枪行活动价10块钱搞的,普普通通,后来也没留。

网友D:
1、这种可变型的,最好你见过再考虑,尺寸真不是一般的大,是很大。差不多有个30cm长,并不轻便,
2、这种不带无极变速的,你用过手电钻,用这玩意会很不舒服的,没有无极,只适合特定工况的螺丝,非常不好用。松螺丝,紧螺丝容易打断螺丝。,慢速上螺丝对准螺丝,盲孔拆螺丝对准牙口,这些场景都很不好用
3、价格和续航吧,这玩意基本都很贵,电机是小马拉大车,空载电流基本都是2A加,,比如松下7410的拧螺丝能轻松到4A,电池基本都是1.5ah,不太好扛得住。
4、充电麻烦,搞得花里花哨,谁谁带个座充啊,充电很不方便,,至于说改装?然后把花钱买来的充电底座扔掉? 这就不划算了。
5、综上,还是自己改装一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用来装台式机、笔记本,海淘过ez7410 ez6225 ez6220,买过威克士242,东城04-5,博世go2,绿林枪式绿色 ...

挺详细,我也觉得博世那种太粗了,不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可变型的,最好你见过再考虑,尺寸真不是一般的大,是很大。差不多有个30cm长,并不轻便,
2、这种 ...

说的这几点我都考虑到了,确实有,特别是那个无极变速,无级变速的好处就是在不知道扭矩的情况下,可以慢慢的调整。有个卖家就反映过,前田那个一开机就以最高转速转动,很容易把塑料件拧滑牙。
至于改装太费钱了,而且有些塑料件没有3d打印机,外壳很难搞。

网友:
买那种可换电池的4mm头子的拧笔记本等拆小螺丝,拧大一点的螺丝买二手的7410自己改电池或者买同鼎、绿林的。

网友:
松下6220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同心度好的,可以买好握速的无刷CL-2000挺好用的,有离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