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求教一下啊,睿登USB测试仪的电池容量测试是不是这样操作?

楼主(2025-03-27):
如题哈,最近在观察以前留下的那些充电宝,想着没有电池容量测试仪,那就试着用USB测试仪看看。

以往只用万用表测电压,用测试仪也是看看电压而已,没有研究过如何用论坛兑换的睿登USB测试仪,所以上一帖那个充电宝帖子里,看见了坛友的留言。

论坛搜了一圈关于睿登和炬为的USB测试仪,试着自己也操作一下。

因为没有电子负载,那就直接上充电的设备——
1)睿登USB测试仪;
2)USB-A口的TYPE C或者LIGHTNING充电线;
3)TYPE C口的手机或设备;苹果手机。
4)受试者1——捡到的2元钱买的汉尼数显充电宝(虽然显示几乎不准确)

USB测试仪接到充电宝的USB-A端子上,然后单击显示屏背面的按键进行清零,再用充电线连接测试仪与充电设备。

昨晚到今早,给苹果手机、改了电池的十度小蜜蜂(1500mAh的原厂电池换成了松下笔记本拆机的大绿袍)、荣耀V40手机等设备进行了充电。

目前显示输出了超过2700mAh的电量,还在持续放电充设备中。晚点再看看终点时能放出多少吧,比如汉尼的两块电池大概接近6000mAh,就能估计出大概的输出效率与给设备充电次数啦。

所以以上的方法是否基本正确,我就能给手头上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充电宝做个体格评估,该淘汰就淘汰扔垃圾桶或需要换件咯。

发帖与码字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楼主:
刚才给另外一个充电宝充电,这个汉尼充电宝不再闪屏,睿登的表也熄灭了,看了下,大致总共输出了3400mAh,如果一块软包2900mAh的额定容量,那么输出转化也就是3400/2900*2=59.6%,不到60%呢,应急用用可以。

网友A:
算mwh(毫瓦时),因各电压下的mah不一样,故用mah计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mwh(毫瓦时),因各电压下的mah不一样,故用mah计算意义不大。

再请教一下——那就目前这个小充电宝所显示的,应该是13.3Wh左右吧,如果按照5V的输出,等于输出大概2600mAh而已。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就目前这个小充电宝所显示的,应该是13.3Wh左右吧,如果按照5V的输出,等于输出大概2600 ...

是的。如果按电池3.7伏计算则约为3600mha

网友:
一般卖测试仪的同时有卖负载的,你可以上淘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