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品质好坏如何检测?

楼主(2025-03-27):
品质不好的充电头,是否可能把手机搞坏?

充电头一般有哪些保护机制,可以避免把手机搞坏呢?

网友:
插手机...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楼主:
不怕把手机搞坏么

网友A:
买喜闻乐见的大品牌即可,

除了原装的,比如绿联,品胜这些都不错,久经市场考研,有问题早就爆发了。

不要买那些没听说过的小牌子就是了,又想便宜又想品质好是不可能的。

网友:
来来来,我卖你一台旧手机,你拿过去插着充电试试。
如果充电的时候手机触摸灵敏,点位精准,说明这个充电器纹波尚可。

然后我再卖你一个功率计,看看充电的时候功率多大,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喜闻乐见的大品牌即可,

除了原装的,比如绿联,品胜这些都不错,久经市场考研,有问题早就爆发了。

就怕买到假冒的大牌,如何确定是否正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买到假冒的大牌,如何确定是否正品?

一般挑贵的买就没事了。

再说了,绿联品胜这些谁去山寨啊,要山寨也是苹果,华为,小米这些原装充电器。

网友:
这不就是你要的结果么?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B:
买个原装手机就会送你个原装充电器,亲测小米自家给的不但功率足而且纹波低,关键是人家协议也多啊,还是白给的

网友:
正规渠道买正规品牌

普通人想捡漏不容易

网友C:
充电头无非就是检查空载的电压多少,空载发热情况。带一半负载电压多少,发热情况,纹波大小。带满负荷电压多少,发热,纹波。有快充功能的头子根据实际协议来测试。

普遍的来说,以5v标准usb电压为例,一般合格的头子空载电压5.0几v,带个一半负载4.9几,满负荷4.8几。优秀的头子空载也是5.0几,但它有电压补偿,就是电流大了后,会自动升一点点电压,满功率时会升到5.1到5.2v,这样一来,就弥补了充电线上的损耗,到手机那仍然有5v,而普通头子自己都只有4.8v了,到了手机那恐怕就4.5了。

最后就是纹波了,也是最伤手机的地方,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怕纹波,按照标准,纹波电压不超过电源的1%,5v就是50mv,这也是区别垃圾头子最根本的地方,只要这一关做好了,其他的基本不会差。

网友:
原装的基本都是比较好的,即使要买也要买个品牌名声好点的。

网友:
不带快充的,怎么充都不会充坏手机

网友:
快充的不要,5V的空载电压在5.1-5.25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头无非就是检查空载的电压多少,空载发热情况。带一半负载电压多少,发热情况,纹波大小。带满负荷电压 ...

是啊,有π型滤波的最好,滤波电容不好的情况下负载电压低,尖峰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有π型滤波的最好,滤波电容不好的情况下负载电压低,尖峰电压高

滤波电容好不好怎么知道?

网友:
最好是先看看网上的拆解图,或者店主自己提供的拆解图,观其电路板便可大致了解电源品质好坏。好点的电路会采用固态电容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挑贵的买就没事了。

再说了,绿联品胜这些谁去山寨啊,要山寨也是苹果,华为,小米这些原装充电器。

买二手小米充电头,如何避免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原装手机就会送你个原装充电器,亲测小米自家给的不但功率足而且纹波低,关键是人家协议也多啊,还是白 ...

怎么知道纹波是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纹波是否低?

弄个表就好,不管是台式还是玩具表都能测,维简的表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