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兄弟手头有电车的放电工具不

楼主(2025-03-27):
在停车场见有人用慢充充电枪接个插排放电使用。很好奇是不是枪头内部构造,感觉是不是充电枪跟放电枪内部是一样的,哪位兄弟知道内幕或有实物拆开分享下

网友:
大功率热得快烧水?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
那个真没有用过

网友:
有一个 用过2次,得需要车机支持,能带动电水壶。确实方便。

网友A:
看过几眼,忘记怎么搞了,这个需要通信才会接通电池包,慢充下面两根是12V供电线上面中间是cc线,估计插头里有诱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几眼,忘记怎么搞了,这个需要通信才会接通电池包,慢充下面两根是12V供电线上面中间是cc线,估计插头 ...

跟充电的结构会不会一样。前提肯定是车子有v2l功能。就好奇充放头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充电的结构会不会一样。前提肯定是车子有v2l功能。就好奇充放头是不是一样 ...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车辆要支持VtoL逆变外放电才行。不是所有的电车都有这功能。

网友:
应该要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辆要支持VtoL逆变外放电才行。不是所有的电车都有这功能。

前提肯定是支持人,就好奇接头那有没有做限制防反,比如充电头只进不出,放电头只出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肯定是支持人,就好奇接头那有没有做限制防反,比如充电头只进不出,放电头只出不进 ...

那可不是直通的,是通过车辆充电机逆变的。换句话说,你拿着螺丝刀去捅,它也电不到你。有握手协议之后才会外放或者输入。

网友:
电车外放电,出门野餐吃个火锅烤串很奈斯

网友C:
这个是专用插头,好象不能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专用插头,好象不能随便用。

买了一个简单的不带线的

网友:
要车支持的,很多车买了没用

楼主:
买了个简版的。以为螺丝,一如既往的脱水,坏了没法修那种

楼主:
经测试,放电这个插上就自动输出,而随车的便捷充电枪插上自动识别为充电模式,应该是有协议动作

网友:
交流充电桩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计费的插排,只是插头不是常用的,如果需要用电来烧水,做饭等等,买个交流充电桩的插头后面接个插排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简版的。以为螺丝,一如既往的脱水,坏了没法修那种

简版还方便些,没那么占地方,你去搜索一下小米的,充电放电一把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