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260用哪个接口天线?

楼主(2025-03-27):
找到一块AC7260无线网卡,但天线找不到了,想淘宝一副天线,但不知道选哪个接口,帮我看看呢?

楼主:
应该是前三个里面,但我看不清楚

网友A:
你“看’不清楚,别人更‘猜’不清楚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
一般是1代,,,或焊接头,,,,4代应是手机上用的

无线网卡拍一拍,,有公铜头的就购1代

网友:
具体与实物为主,估计是1代。4代用在比较新的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不清楚,别人更‘猜’不清楚了...

也许有人了解这个呢,论坛上牛人很多的

网友:
焊上去,什么都不要管

网友:
这应该跟网卡上接头匹配,公配母,母配公。卡上没头就焊接。难道楼主公母接头分不出?还是直径没法量?我百度了一下,说是M头。

网友:
一般是第一个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