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铃锂电池灌封版48v3a充电器损坏

楼主(2025-03-27):
这两天充电,发现冲不进去了,拆开一看,接口处扯烂了,于是拆下来自行焊接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能解答的?    今天插上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输出只有23-24V  是正常的吗???? 测量了感觉不对,直接一坨锡把左右两块连接了,充电显示只有47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电容那块测量了一下,也只有48V

网友A:
不建议维修,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维修,直接换!!

有点小贵,100+

网友:
接口电线断了是可以修的

网友:
线断了好修,直接从板子上面从新焊线引出来就可以

网友:
你这个还能看到板子,我那个板子全都糊死了,零件都没顶了,就一块死疙瘩

网友:
修了得热熔胶固定,要不扯几下又断了

网友:
不确定就买个表量一下,现在万用表便宜的很

想修东西,买个表没错

网友:
你这个输出接口断线,最好万用表量下,也不怕正负极接反了炸电池?

网友:
拆时多拍照,后面方便复原

网友:
插上试一下。

网友:
不见后图灯着了,应该是对的。

网友:
不要搞错正负极

网友:
简单的维修就是胶不好清理

网友:
估计不好修吧

网友:
线不是一般的红黑,蓝黄不好区分正负,还是量一下比较好

网友:
线断了接上就行了

网友:
怎么感觉两根线是短接在一起的?

网友:
雅迪 台铃  都这种操作了。。。不太喜欢灌胶的。。朋友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换了三个了!一年一个。。

网友:
接好又能用了,就是拆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