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不能存储,只能即时消耗,如果发电功率远大于耗电功率,会怎样?

楼主(2025-03-27):
比如发电功率20kw,

用电功率只有15kw,
多出来的5kw功率会怎么消耗掉?

www.bilibili.com/video/BV1QC4y157mh/

网友:
这个发电厂早就想过了,电网根据用电需求,机组会自动调整发电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像太阳能和风能发的多余的电会用梯次电池储能设备或者势能水坝蓄能,在高峰期再逆变或者水力发电再次使用。

网友A:
多不出5KW来,20KW只是理论上能输出的最大功率罢了,实际只消耗15KW的话发电机也仅仅输出15KW而已,不会消耗超过20KW的能量。

网友:
电网规模大了,相对稳定。
如果不调节,转速会增加,电压和频率都会变化,实际电网会调度,目前百分之六七十还是火电,火电厂也会根据用电负荷来调节,还有抽水蓄能电站等来调容量和相位。
发的少,用的多,转速拉慢,电压和频率都降低,那就拉闸限电了。

网友:
这个说来话长了,简单一句话,你操心的问题工程师早就解决了
比如负荷突然小了2MW,系统电压升高,其他负荷会增加消耗这部分功率
如果负荷较大变动,比如甩负荷200MW,系统其他负荷不能完全消耗这部分功率,这时系统频率会升高,紧接着火力发电厂机组会自动稳定频率(负荷),调节汽轮机功率,减小出力
所以说火力发电厂在电力系统中起到重要(主导)角色,目前技术依然以火电厂为主(动态调节功率),其他电厂调节能力都不及火电厂
虽然核电厂也是烧开水可以调整输出,不过调整燃料比调整送煤量感觉危险的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这样玩大了···)

网友:
加入你用一台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功率是10KW,当你用5KW的电,柴油机负载会请,转速会提高,

有自动功率控制的的环路,这时就会减少喷油,来降低柴油机的功率,并稳定转速。

其他发电原理一样。

没有“多”发出来的电,只有浪费掉的燃料,就比如上面的例子,没有减少燃料的供给,那么发动机转速会变高,越来越高,最后能量都浪费在高转速的摩擦损耗中。当然转速高了,发电电压也可能变高,甚至频率都变了,所以这个闭路中必然有一个控制环路。

网友:
转子磁场可调。动态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看来没研究过发电机

发电功率是额定功率,意思是能够提供的最大功率

并不是它一直输出就是最大功率

就如同汽车,你说这汽车额定车速是240,那你跑30码,另外210码去那了?

网友B:
20kw是发电机容量,证明它有那个发电能力,15kw只是负载需要的功率,不会多出来,发电机都是用多少发多少,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小,那就空转,空载呗,好比你的车能跑200km,平时你就跑100km就够了,你会问“多的100km到哪去了”?

网友:
低用电功率输出时的发电机转子的阻力会变小,轻快了

网友:
现在的电厂都是智能自动调节的,楼主的担心有点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不出5KW来,20KW只是理论上能输出的最大功率罢了,实际只消耗15KW的话发电机也仅仅输出15KW而已,不会消 ...

带20kw负载,突然停掉5kw负载,发电机发出的还是20kw,多出来的5kw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20kw负载,突然停掉5kw负载,发电机发出的还是20kw,多出来的5kw去哪里了? ...

你说的这种可能不存在,就像自来水突然关水龙头,水管压力就会升高,水厂水泵必然会为了控制压力而减速。
发电机也一样,突然降载会导致电压升高,突然要降低发电机转速不可能,那么就会降低励磁线圈的磁通量来瞬间降低电压,同时减少供油来降低发动机转速,虽然频率会在短时间内略有上升。

假设动力来源是相对稳定的水轮机,发电机设计功率5MW,那么无论是否用满5MW,冲下来的水基本不会有变化,相当于浪费了。当然用不掉这么多电时水又多时,水也不可能全部过发电蓄水管,大部分会走泄洪闸泄洪!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20kw负载,突然停掉5kw负载,发电机发出的还是20kw,多出来的5kw去哪里了? ...

你这是打斗中,故意露个破绽,抓住人家,等人家想挣脱开始使上劲了
你再突然一松手,使人家一个趔趄被放倒

传说中的借力打力,多出来的功率就把其中一方放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w是发电机容量,证明它有那个发电能力,15kw只是负载需要的功率,不会多出来,发电机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

空载什么意思?电发出来了,但是没用出去,电去了哪里?

比如发电机一直在转动,就发电,但是没接用电器,发出来的电去了哪里呢?

网友:
这让我想起太阳能板不接负载,发出的电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什么意思?电发出来了,但是没用出去,电去了哪里?

比如发电机一直在转动,就发电,但是没接用电器 ...

没有负载,发电机就空转呗,有负载才行电流,才有电能。否则就是不存在,

网友C:
太阳能板子呢?比如一10KW太阳能板(光线啥都满足,能足功率输出),负载只有5KW的时候,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20kw负载,突然停掉5kw负载,发电机发出的还是20kw,多出来的5kw去哪里了? ...

突然甩负荷,立即关调节汽门(汽轮机),发电机转速会升高,超过危险值就跳机,如果能在正常值范围就正常运行,调节系统很灵敏的。发电机正式并网前都要做甩负荷试验的。你能想到的保护都有,机组越大保护越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子呢?比如一10KW太阳能板(光线啥都满足,能足功率输出),负载只有5KW的时候,是啥情况? ...

没啥情况,只是MPPT关掉了上显示空载电压,我装了太阳能,有太阳长期都是中午1点左右就充满了,下午的电直接浪费了,不取电,太阳能板就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