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焊接一根EC5插头线

楼主(2025-03-27):
先前买了一个点焊机板子,没有电池不能使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328-1-1.html

而后买了一个汽车启动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0256-1-1.html

很多人说这几样东西都没什么用。其实也没想那么多,看到好玩就买了。
点焊机是分好几款,有启动电源款,铅酸电瓶款,还有一个款式忘记了。
我没铅酸电瓶,用了6节18650电池组12V,完全带不动点焊板子,一点火苗都没有。
这次启动电源到了,拆完发帖后想起来试试给点焊机带一下,结果是还真有用。
但是用夹子夹在板子上不是个事。就撸红包买了个EC5插头,翻出了一根12AWG电源线,最好是用10的,12的用起来还是有点点问题。
全部接好可以用。
异想天开的看到电源板子有数码管预留位,瞎猜买了一个,当然是想当然。
数码管不能用,对不上。
(买管子的时候问过两家店,这种管子是共阴还是共阳,客服根本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又问是共正还是共负,他们也听不懂。我觉得我说的不对。)

小能人自带的夹子线,正极这里有点问题,线可以轻微转动,里面铜头是没动,怀疑内部没焊好,但是我没合适工具拆开它。

以前独轮车的电池线,一直闲置了快10年,这次先用上它。

自己猜想 买了一个管子,但是管子接上能亮几个led 完全不对。

板子上数码管 总正极这里电阻没装,找了个一样的装上也不行。

这个线做好了,线细了,铜鼻子大了一点。

用10AWG的线输入焊接效果要好一些用30档就够, 12AGW的线明显差一下,要用到60档。
一方面是线细了,另一方面是线放了10年,接头裸露在外有氧化,焊接时候,线径有一半不挂锡。

反正现在手头没有好电池,装好就放哪里。那天再无聊,就拿出来再研究。

网友:
制作的挺不错,非常实用

网友:
做的不错,干的漂亮!

网友A:
还有一款是不是法兰电容款,必须充满电,才可以代替高能量的电池或启动电源;其实都搞得太复杂了,搞个大电池,搞两根粗导线,粗铜棒,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点焊机,想试试威力如何,只要掌握焊接时间,就会啪的一道电闪雷鸣,就焊住了。

网友:
维修佬真能折腾,好玩儿。

网友:
听说,这种头子,只有中国用

网友B:
象鼻子最好压完后加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鼻子最好压完后加锡

这样处理一下更好,完美没虚接。

网友:
先短很了嘛,不好操作

网友:
挺不错,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款是不是法兰电容款,必须充满电,才可以代替高能量的电池或启动电源;其实都搞得太复杂了,搞个大电 ...

这种做法不安全,大电池也容易坏,焊接有时候会粘连

网友:
两年前就买了这种点焊机板子,挺有用的。另外这个ec5插头的焊接没有合适的工具真的太难了。

网友:
做的不错,平时做启动电源,偶尔用在点焊机上,最大限度发挥启动电源的作用

网友:
目的并不重要,过程才是享受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成品还挺漂亮

网友:
只能应急用,10AWG线太细,点不了几节电池就烫手。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东西,线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