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元头灯改蓝灯失败

楼主(2025-03-27):
瞎逛搜到这个1元头灯,下单到收货前后一周。

双击开关是两个红led,十分亮,睁不开眼。想着把其中一个改成蓝光。
手头蓝光只有大的草帽灯珠,从玩具上拆了一个蓝光,但是太太太暗了,完全被红光压的看不见蓝光。

这个灯珠正负极和板子正负极不对应,第一次焊接上去完全不亮,测量才发现。
倒数第二张图可以看到,蓝光几乎很弱。
没充遇到1元 5毛的头灯总是忍不住撸一个,已经买了几十个,不知道这些灯还能不能熬到 我老到要用头灯那一刻。

网友A:
蓝灯开启电压高,你要测一下电压

网友B:
如果是真的神火,质量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两个灯珠是并联的,红色开启电压比蓝色的低,并联的话就会把电压拉低到红色的开启电压,导致蓝色灯就微亮状态,这种无解,除非每个led串电阻后再并联,可能会改善

网友D:
1块钱我也撸了好几个

网友:
要不把红灯去掉?

网友:
一元头灯在哪里啊,我去买几个玩,看来自己改动灯珠的后果,就是出现不良反应,轻者亮度不足,重者扔到垃圾桶;好在,都是轻者,换成同样的低电压灯珠,估计就好了。

网友:
有地方存放它,真好。

网友:
两个红色灯珠应该是直接并联的,不知道灯珠分别串二极管后再并联可否解决电压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在哪里买到的啊,方便给个链接呀

网友E:
这个磨具,以前用的是14500,容量大概400-500,现在上软包,估计容量又要腰斩一半···

网友:
这么便宜的,我怎么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磨具,以前用的是14500,容量大概400-500,现在上软包,估计容量又要腰斩一半··· ...

软包电池的应该是闪光灯。

网友:
改灯的输出电压为蓝色led灯电压,然后红色的led再串联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
头灯为什么会有红色LED?有没有想过可能是红外灯,让你手扫感应开关灯的,你换颗蓝色灯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灯开启电压高,你要测一下电压

电压只有1.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的神火,质量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真假,现在还有卖的。  壳子背面的文字是激光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灯珠是并联的,红色开启电压比蓝色的低,并联的话就会把电压拉低到红色的开启电压,导致蓝色灯就微亮状 ...

应该是灯珠类型不同,红色的灯珠正负极和蓝色的是相反的,蓝色的本身就不算很亮,装到这个板子上就更不亮了。红色超级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块钱我也撸了好几个

现在还有卖的,3元一个,用点红包 返利和其它方法就能1元一个,我刚才又撸了两个。主要是取电池和红色灯珠用

楼主:
红灯是爆闪的,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到时想改成白色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