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图形文件用什么工具打开

楼主(2025-03-27):
各位好,手头有个图形文件,用各种工具尝试了,都无法打开。

这个是一本图书中带的 图像文件。

扩展名是我随便加的, 因为系统不能上传普通文件名,所以就随便加了一个 rar

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A:
你得放网盘,帮个忙还要扣55家元,会没朋友的。

网友:
后缀是啥?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B:
.tmp是临时文件,看看是哪个程序创建的

楼主:
原始后缀是 .D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p是临时文件,看看是哪个程序创建的

tmp 是我随便修改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放网盘,帮个忙还要扣55家元,会没朋友的。

参与的朋友,我补加 110 家元。谢谢!

网友:
我见过微信的图片有些缓存是.DAT,可以用解密工具转换,但是刚刚试了一下打不开,排除

网友C:
用文本打开看看文件头截图了发这里,如果有特征码容易判断

网友:
dat就没有办法了,有些是专门的读取格式,就是加密方式不同,要费很大的功夫。
用二进制,或16进制的编辑器打开看一下,能不能读出一些提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文本打开看看文件头截图了发这里,如果有特征码容易判断

附图,谢谢!

网友:
专属格式,文件头没有识别码,只能看到尾巴写了Baboon image像是某种测试用的图形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发现我所有的图形工具都没法识别,这是非洲大狒狒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发现我所有的图形工具都没法识别,这是非洲大狒狒的图吧?

原始文件名称是 BABOON.DAT , 图片我也在原书中看到过,中文叫什么,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
试了一下都不行,我再找找看。
Baboon 就是图片格式,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一个图标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文件名称是 BABOON.DAT , 图片我也在原书中看到过,中文叫什么,不太清楚。谢谢! ...

要么很小众要么是专属格式,只能找对应电子书解包程序去拆源文件了,至少我这边FourCC和图形工具全灭就说明不是常用格式

网友D:
应该想想是什么软件创建的这个DAT文件,估计也只有原软件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想想是什么软件创建的这个DAT文件,估计也只有原软件可以打开了

重点是显示图形, 这个原始文件的创建过程,不清楚, 说不定就是照相机!

网友:
找各种格式的电子书阅读器来试试打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