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做一套线组

楼主(2025-03-27):
帮朋友装纯水机,选用有桶有纯水置换数字压力表控制零陈水方案,需要接几根线,用胶布缠一缠,朋友说有点凑合的感觉,建议用插接端子来接线,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买了一些端子回了,但是没有压线钳,不是不舍得买,是实在用不上,就没意识到要买压线钳,发现尖嘴钳也可以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577-1-1.html,于时做了一套线组,电源输入用带线DC母座,后期要是电源坏了,找个24V的插上就行,数字表输出线也没有端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567&highlight=根据引线需要,装个四芯端子,增压泵上本来就有插接端子,低压开关与进水电磁阀都是插接片,配上插接簧就可以了,先弄上一套线组试试,后期再改进。

左边黑色的是电源DC母座,上方是接数字表的四芯插接子,右上是配合增压泵的两芯插接端子,下方是插电磁阀的6.3mm插接簧,中间两个4.8mm插接簧是插低压开关的;

插上对应设备,手上没有多余的低压开关和电磁阀,就空着也没问题,给电后数字压力表开始工作,因为没有加压,此时表输出开/关量是通,短接低压开关的两个端子,泵开始运行,一功正常。

上机后正常工作,插接方便,四种插接头各不相同,傻瓜都会插,后期要是换件也简单,倒是不错,以后装机就这么来。

网友:
挺好的,方便插接。

网友A:
手工价值>情怀价值,我直接买的成品线自己短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价值>情怀价值,我直接买的成品线自己短接插头

这种线组没有成品线可买啊。

网友A:
有,那种很便宜的控制板线组,在排查位置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很便宜的控制板线组,在排查位置短接即可

这个不适合我的方案,我不用电脑板的,我用的是数字压力表,电脑板不适合带纯水置换的方案。

网友B:
用了压线钳你就会发现,还是压线钳压出来的端子耐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搞明白,这种插头怎么卸下来的,有一个卡子不好拨

网友D:
这样弄后插接方便,以后不会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弄后插接方便,以后不会插错。

是的,四个不同的插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搞明白,这种插头怎么卸下来的,有一个卡子不好拨

用针把卡片拔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压线钳你就会发现,还是压线钳压出来的端子耐用

耐用是没问题的,但专业的工具还是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用是没问题的,但专业的工具还是会方便很多。

买一把压线钳你就会知道真正的差距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