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为什么STC单片机的RAM做不大?

楼主(2025-03-27):
即便是最新最强的型号,SRAM才34K,就34K还算大的了,以前的才12K,8K,容量做不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被51的落后架构限制了吗?

网友:
应该是成本?

楼主:
应该不是,别人两块多的ARM单片机SRAM都几百K了

网友:
大了费电啊

网友A:
为什么你还不动手,问完问题电桥计划又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还不动手,问完问题电桥计划又结束了

电桥程序看不懂啊

网友:
说明用51的少了,目标客户就是替换老的51,旧代码直接拿来用,所以加RAM没意义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用不上?毕竟51能做的事情有限,ARM做CPU的话能做的事情多所以内存也要求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桥程序看不懂啊

照抄就行,看懂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抄就行,看懂有用吗

那还不如不搞,要搞就搞个明白。先把程序看懂,搞懂原理,然后才能随心所欲的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如不搞,要搞就搞个明白。先把程序看懂,搞懂原理,然后才能随心所欲的修改 ...

我去,随心所欲,那你自己设计多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用不上?毕竟51能做的事情有限,ARM做CPU的话能做的事情多所以内存也要求多 ...

+1,还真有可能,毕竟性能摆在那里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还真有可能,毕竟性能摆在那里的...

对嘛,就算是桌面CPU内部集成的也就几十到百来KB的L1,只要速度够快,足够处理临时储存在里面的数据就不用太大的存储空间,那么51这么小的单片机也就用不上MB级别的内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嘛,就算是桌面CPU内部集成的也就几十到百来KB的L1,只要速度够快,足够处理临时储存在里面的数据就不 ...

还要看跑的程序,比如我记得VxWorks系统最少只要8K就行...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跑的程序,比如我记得VxWorks系统最少只要8K就行...

不跑复杂运算问题就不大,总不能考虑在上面跑Linux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跑复杂运算问题就不大,总不能考虑在上面跑Linux吧

那你也得要Linux支持才行...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也得要Linux支持才行...

这事就得由开发者去解决了,我是个躺平的

网友:
也许是成本,RAM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不如不搞,要搞就搞个明白。先把程序看懂,搞懂原理,然后才能随心所欲的修改 ...

还得会看电路,

程序是要和电路配合的,电路上前前后后要看得懂算得清
否则程序里会各种看不懂

网友:
AI8051U的数据手册中预告了AI8052U的参数,SRAM132K+RAM16K 最多100引脚,只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