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红米AX6000不联网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5-03-27):
闲鱼网友的机器,用户说连接光猫上不了网,连接电脑获取不了ip,机器已经寄去佛山修过修不好,直接从那边邮寄过来看看,收到机器恢复出厂设置获取不了ip,指示灯只会亮红灯:

拆机,机器内部有些灰尘:

测量交换ic供电3.3V,ldo供电1.2V正常:

上家师傅说只刷过机,别的地方没动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cpu虚焊了,接下来拆下cpu,清理干净焊盘:

cpu重新植锡:

装回cpu,清理干净残留的焊油:

开机测试正常上网:

接着把老化发黄的指示灯换新就行:
之前:

换新后:

最后,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渣米找哪家代工的,咋这么多CPU虚焊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网友A:
CPU很容易虚焊吗?看来还是做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很容易虚焊吗?看来还是做工有问题

跟联想一个套路,低温焊锡使然!

网友B:
CPU虚焊似乎成了现在电子产品的通病,笔记本CPU虚焊、手机CPU虚焊、路由器CPU虚焊……

CPU发热量越来越大,居然还提倡低温锡

网友C:
这算上往返邮费、维修费,够买一个新的了吧?

网友:
通病是不是计划报废的一部分

网友:
贴片LED很难弄

网友:
哇,竟如此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似乎成了现在电子产品的通病,笔记本CPU虚焊、手机CPU虚焊、路由器CPU虚焊……

CPU发热量越来越大 ...

这是厂家故意这样做,这也是计划报废的手段之一。

网友D:
这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网友:
低温焊锡是多少度的。

网友E:
发哥也虚焊啊,其实不用拆下来重新值锡下面有没有打胶,加热芯片后旁边加入助焊剂在吹进去在加热达到化锡温度轻轻推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上往返邮费、维修费,够买一个新的了吧?

钱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哥也虚焊啊,其实不用拆下来重新值锡下面有没有打胶,加热芯片后旁边加入助焊剂在吹进去在加热达到化锡温 ...

不如重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很容易虚焊吗?看来还是做工有问题

搞不清楚哪里代工的

网友:
没用过小米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