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公牛GN-X102U 充电,插座,台灯换电源线!

楼主(2025-03-27):
给这个多功能插座,USB+C口充电,台灯换电源线,没有找到白色的电源线,直接上黑色的吧!没有合适3*1.0的线,上的是3*0.75 的,这种插座使用大功率的电器基本为零,用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请无视焊接水平,接好线后发现所有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这做工,的确很公牛。

网友:
不含电池的啊

网友:
公牛奇葩灯

网友:
里面乱成一锅粥!

网友A:
右边那个插座是黑了吗?估计进水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插座是黑了吗?估计进水打火了。

光线问题!

网友:
公牛的插座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内部纵横交错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用还行

网友:
这种就是放床头,基本上是插充电器 的,不会插什么大功率电器

网友:
不像大厂作风

网友:
做工没得说

网友:
右边插孔都发绿了,建议清洁打磨一下。

网友:
可以买点拖链电缆线,线材软,浅灰色,我买不少来做插排线

网友:
这插座台灯,0.75的线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