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液晶电视灯条接口型号

楼主(2025-03-27):
月初拆修的海信55寸电视已经搞好了,就是灯条坏了,买了兼容的换上就好。现在想测一下原来的灯条好坏,搞不清灯条的接口,请教大家应该买什么型号的端子线。端子最宽处是8毫米。
灯条5灯,用18v的恒流源可以测试吧?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设置2.8V/0.1A输出的电源,接图中的两个检测点即可对每个灯珠进行逐个测试。

网友:
我用输出二十几伏的开关电源串一百欧电阻这样一次可以多测几个灯芯,有的没有测试点的可以划破漆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设置2.8V/0.1A输出的电源,接图中的两个检测点即可对每个灯珠进行逐个测试。
...

我用万用表测兼容灯条,灯珠有微弱闪光,测这个原装灯条就不亮。可能是没接触到金属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兼容灯条,灯珠有微弱闪光,测这个原装灯条就不亮。可能是没接触到金属层。 ...

某一个灯珠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灯条不亮,就像你说的这个现象。所以检测时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兼容灯条,灯珠有微弱闪光,测这个原装灯条就不亮。可能是没接触到金属层。 ...

这个灯珠是6V的,用万用表测当然不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多液晶背光灯珠都是6V的,电压低了点不亮。

网友:
用小功率LED灯的驱动就可以用来测试吧

网友:
用可调电源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