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终于把接修的斜方肌按摩器修好了!

楼主(2025-03-27):
因为这个按摩器的传动齿轮损坏,找遍各购物平台也找不到一样的,只能手动测绘齿轮外形建立3D模型,然后下单3D打印,今天收到打印好的传动齿轮,装上之后按摩器又恢复正常运转了(黑色的是3D打印的齿轮)。

网友A:
哪个平台打的?这个打印效果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平台打的?这个打印效果看着还不错

嘉立创3D打印平台,打印的效果一般,因为原装齿轮是POM注塑的,表面比较光滑,强度也比较高,嘉立创3D打印平台没有POM材料,只能用尼龙代替,受3D打印技术的局限性影响,打印的表面有颗粒感不光滑,强度也不够,不耐磨。没办法找不到一样的原装齿轮,只能3D打印凑合用而已,寿命估计不长。

网友B:
这是个小模数的塑料齿轮,3D打印完全可行。不晓得打一个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小模数的塑料齿轮,3D打印完全可行。不晓得打一个多少银子?

打印很贵,找了好几个不是嫌数量少不接单,就是价格比较贵,一般都报价50左右一个,后来在嘉立创报价还凑合将近22元一个。

网友:
特殊定制是比较麻烦,SOLIDWORK画图不错

网友:
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嘉立创3D打印平台,打印的效果一般,因为原装齿轮是POM注塑的,表面比较光滑,强度也比较高,嘉立创3D打 ...

赶紧铜铸或者铝铸一个,趁着有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铜铸或者铝铸一个,趁着有模子

这个搞不了,我又不是开工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铜铸或者铝铸一个,趁着有模子

其实这个齿轮最好是黄铜的,耐用,但是原装的省成本用塑料的,如果用黄铜3D打印的一个要100多太贵了

网友D:
整个黄铜柱,用床车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黄铜柱,用床车一个出来

那加工费估计够买个新的按摩器了

网友:
有3d打印确实方便很多,就是建模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加工费估计够买个新的按摩器了

不用估计,肯定够买一个甚至几个新的按摩器了,除非有熟人帮忙

网友:
gy2025看下,6.8元CNC铝合金,但是你这面如果太复杂可能工时会加钱,另外就是邮费12元顺丰绑死了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