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八撸了根轨道灯的轨道条,加个尾巴直接装在阳台柜上,能不能亮瞎眼?

楼主(2025-03-31):
家人聚会都要打麻将,妹妹说偶家阳台不够亮,偶就撸了根轨道条来装一排轨道灯,打算亮瞎妹妹的双眼!
偶原先就在阳台柜上加装了灯管

但隐藏式安装影响了灯光外扩范围

干脆再改改,红包后一块八撸了根号称塑钢的轨道条,1米长

其实主体就是塑料的
拔掉尾部塞子,截面长这样

等了8年前的轨道射灯终于有机会发光发热了

灯座与轨道是这样结合的(当然不是图示这样插入的哈)

另一头是接电源线的接头

因为轨道条够不上1米6宽的阳台柜
所以就加条尾巴来额外延长一根灯管

打孔焊接,小尾巴就续上了

一通操作后,把轨道条装在原灯管的位置
卡上轨道灯,毫无意外点亮了

续接的灯管也亮了,照亮偶撸的杂物

继续插轨道射灯,3W一个不心疼
如果不够,还有3个灯预备

这台面专门照个灯,还是挺有感觉的

这几个射灯作为补光应该是够亮了,不过只能解决一侧的补光,另一侧迎光还比较刺眼
下次聚会就安排妹妹坐迎光侧,让她尝尝亮瞎眼的滋味!

网友:
对面的人真能亮瞎眼

网友:
柜子附近方便接电源线就好整,如果没预留电源线,那就不好接了

网友A:
不抬头亮不瞎眼

网友:
好巧啊
也撸了同款
不过是那种大灯罩的

网友:
元首真能折腾压吖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啊~

网友:
“下次聚会就安排妹妹坐迎光侧”,你妹说这是典型的报复。

网友:
也撸了同款

网友:
这亮度,下边的人眼还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抬头亮不瞎眼

总要抬头的,可以亮瞎她

网友:
至少能用,没看见灯具驱动板用料。

网友:
光打的不错,就是感觉这架子太大+灯筒长了点~

网友:
很不错了,搞成向上照射通过顶板漫反射下来的更舒服

网友:
好,最后效果咋样。

网友:
绝对是天使的光。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过这种射灯发现要清理尘灰比较麻烦现在改成筒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