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闲鱼淘的锤子M1手机触摸失灵为什么用不了OTG

楼主(2025-03-27):
我一开始认为触摸失灵没什么大不了的,直接插入otg连接鼠标可以继续使用。到手我发觉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以为我自己的otg接头坏了,又去拼多多买了一个USB 3.2版本的otg接头发现一样还是不能用。真的太无语了。所以上来发贴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想直接拆了把type C的usb接线直接和我的鼠标四根线连接不知道行不行?

或者是触摸不行,反馈给cpu的信息是error的所以插入otg的时候也是直接忽略了信号所以不行,那我松开触摸的排线连接才插入otg是不是可以使用了?

网友:
买这是情怀呀,哈哈哈哈

网友:
有OTG开关吧?有的手机只有打开OTG开关插设备才有反应 ,OTG拔掉后 几分钟后就会关闭OTG开关

网友:
为什么用不了OTG,并非每个手机的OTG是一直开放的,内部连接的接口(数据传输接口)是需要再次确认,在确认前需要在开发模式下打开这个菜单。

网友:
我的 sharp 404sh 手机,
也是触摸失灵了,
但是直接 OTG 接上无线鼠标,
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看来手机不一样,有的能用,有的不行。

楼主:
请问一下谁用过锤子手机的?里面真的有otg开关吗?我只用过三星、华为都是即插即用的otg。

我搜索了一下:锤子手机(现坚果手机)大部分机型的 OTG 功能无需手动开启专门的开关。当你把支持 OTG 功能的设备,像 U 盘、移动硬盘等通过 OTG 转接线连接到手机后,系统会自动识别,之后你就能访问外接设备里的数据了。

网友:
不是所有安卓设备都支持OTG的,可以用这个软件检测一下看看:USB OTG Checker。

网友:
oppo和VIVO要在设置启用才行,最好用蓝牙鼠标

网友:
我有个无线蓝牙鼠标有的手机能用也有的连接不上用不了。

网友:
设置里面是不是需要开启otg功能

网友:
可能有OTG开关

网友:
不是有 otg就支持鼠标的。老的手机需要选择,选择不对则鼠标不生效,一些手机的OTG还有电源开关,便宜的手机OTG连网卡都是不支持的,像是三星的就比较全,OTG还支持hdim投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