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鱼买的公牛,突破排插

楼主(2025-03-27):
家里独控的排插少,闲鱼上买了几个,这东西公牛官网上叫接线板、排插、插座。。。也不知成色如何

楼主:
目测三种防拆镙丝,突破是内三角。公牛二种工字形。

网友A:
6~7年了外壳不会老化吗?

楼主:
二个很新,白色公牛2021年的,突破2018,内新无尘,用的少吧,拆线使用焊台白光T20,350度,上点63锡,线头很容易焊下来。。。

楼主:
公牛新款没压线卡子,所以,那灰色头子得弄下来处理好

网友:
公牛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流行一体铜条的。

网友:
剪线插座

看来铜线已经被卖了

网友:
紫铜比黄铜贵,剪的卖线了,再卖插排。

楼主:
试灯,突破的是氖泡灯,公牛是LED的,有个亮庋低,换了个

楼主:
其实拆机细看铜片,2011年的突破类似松下排插的铜材用料,比公牛的黄铜片要强。外壳料也比公牛厚实。

网友:
看着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突破那个弹片是磷青铜的

网友B:
剪线的?反正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线的?反正能用

突破,,比一般市售的排插用料要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7年了外壳不会老化吗?

我刚单脚全身站上去试了下,突破的没事,,

网友:
公牛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话说这些插排还是不错的

网友:
母牛那个指示灯电阻换1/4W的,用500K以上的,最好加个IN4007增强反向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