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捡了个NI-MH电池包,貌似只有一节与线头可用,先医死马得了

楼主(2025-03-27):
整活的路上,一直都不会孤单》》》

一个看似工包膜的电池组,镍氢的标志,7.2V 1300mah,还有个BFN的标识,倒是硅胶线的接头看着不错。

眼见镍带很多都锈蚀,感觉不太妙,直接上魅色几乎充不了,那就分离开了一个一个试。

只有一只目前可以被设备识别并循环冲一些电,其余都没有动静,看来可能还需要用傻充激活试试。

所以现在只有一只AA(5号)与硅胶线能利用上,剩下的再观察几天,不行的话就直接垃圾桶。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魅色充电器已经锈得很厉害,你的怎么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魅色充电器已经锈得很厉害,你的怎么这么新

拍照角度问题吧,上一帖拆魅色的时候,也是电池槽那里有明显锈迹。。。

网友:
现在种电池应用场所不多了,应急照明指示牌有用这种电池,还有早些年的刮胡刀用这种电池

网友B:
激活的事以前干过几次,活了没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
扔了吧。救活也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魅色充电器已经锈得很厉害,你的怎么这么新

应该是和环境有关。 我的一点锈也没有,主要是房间比较干燥。

网友:
用稳压电源串充,自放电大的扔。

网友:
电池放时间长了就没的救了

网友:
锈蚀成这样,修复意义不大。

网友:
  那个金属部分能修复吗?
我几个充电器都已经生锈接触不良了。

网友:
遥遥领先啊

网友:
锈蚀的镍氢电池基本可以宣告报废,经验之谈

网友:
充这个电池还是用0.5A吧

网友:
够戗能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活的事以前干过几次,活了没多久又不行了

我有几节激活能充满电,但是放一星期电压又掉到0,估计是自放电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照角度问题吧,上一帖拆魅色的时候,也是电池槽那里有明显锈迹。。。 ...

我的是触点那里已经锈得不行了,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欠充时间太长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才丢的

网友:
这几个电池即使激活了,容量也不多了,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