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链锯的电池

楼主(2025-03-27):
闲着没事,看见家里买的电链锯电池
拆开里面看看是什么电芯,上图
说是6a时的,

仿大艺A3的接口

拆开4个米字螺丝

做中规中矩,国产的做功,不说上成,
该做的都做了,芯片封胶到位,

百度说是重庆天辉的电池,
三并5串,还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
德力西好像都是用CQTH的电池,拆过3款都是,充电钻,角磨机,电动扳手

网友:
至少是真的电池!

网友:
不错,电池应该动力足,,

网友:
就是2000毫安有点小了

网友:
mos齐全,也没有沙子电芯,可以的

网友:
做工算是可以的了

网友:
内阻多少?这款估计是10c的,总内阻大概30mΩ左右,放电能到60a。

网友:
都是容量型电池,成本低。。。原配的大多都没沙子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三并5串,还是比较实际的,应该能用。

网友:
德力西的电池,很便宜,但是说不耐用,我买了两个退货了,重庆天晖的电芯。

网友:
朋友一个激光水平仪,德力西电池,标注4000毫安,拆开里边是弘力的垃圾电池

网友:
白胶里面带均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