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再做一个65W双口快充

楼主(2025-03-27):
上次有人说我做的快充壳里面可以塞两个,决定听劝,又买了一个壳、两个快充模块,80mm的壳锯成50,钻孔,固定快充模块:

上下盖各放一个:

模块和壳之间不用青稞纸了,改成散热胶贴:

上下盖合二为一:

端盖开孔有点费劲,必须准确:

暂时盖上,分毫不差:

后盖开XT60的孔:

塞进XT60公头,分毫不差:

发热大户芯片上面粘一个导热柱,刚好齐平电感:

准备盖一个散热片,但是有两个电容碍事,只能钻孔:

用卡夫特粘上散热片:

焊上电线:

合上再看,中间还有2mm缝隙:

上螺丝:

插上24V电源:

用快充诱骗器,输出正常:

和先前做的比较一下,先前的是4cm长,这次5cm长:

XT60放中间了:

两个typeC看起来好看一些,完工:

网友:
牛啊,设都能做

网友:
夏天测一下两个一起用的温度有多少

网友:
开孔严丝合缝啊

网友:
这板子概率烧设备,我的充电宝

网友:
整了个140w的模块,准备和笔记本共用一个充电器(同时适合车载升压、再供电)

网友:
成本是多少呢?

网友:
做工非常好牛

网友:
利用外壳散热??

网友:
作工和创意都不错,买了一个PD100W的,结果只能用一个头,两个头同时就不能启动快充,双板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中间应该再插一个散热片,上下联通起来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做3口的

网友:
散热片太讲究了啊,我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是用有弹性的U形铜片塞在散热块下面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

建议量产,论坛开售

网友:
外壳是成品件吗?哪里有?

网友:
这外壳看着就瓷实

网友:
开孔严丝合缝,外壳不错

网友:
我比较好奇开孔怎么做的

网友:
整了个140双向快充,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给电动工具充电,也可以用电动工具电池给手机等充电